[51单片机] 求问单片机功耗怎么算

楼主(2013-10-09):
现在使用的是8051f060,
要实现双通道A/D采集信号,采样频率500K,请问这个功耗怎么怎么算,最大多少

网友A:
A/D采集功率能计算出来?
我觉得你可以分别测量板子的功率,一次不开AD采样,一次开AD采样,这样就知道A/D采集的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采集功率能计算出来?
我觉得你可以分别测量板子的功率,一次不开AD采样,一次开AD采样,这样就 ...

额,在设计电路,板子还没做呢,只需要知道一个大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在设计电路,板子还没做呢,只需要知道一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选择一个电源转换的原件,不知道选多大功率的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选择一个电源转换的原件,不知道选多大功率的合适

可以根据手册提供的数据进行估算,手册里一般都有最大允许电流之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根据手册提供的数据进行估算,手册里一般都有最大允许电流之类的东西 ...

是最大不能超过允许电流吗

网友B:
这个真有难度,不过现在有种ARM芯片能通过开发套件来观察每个函数所消耗的电量,当然也可以看到每这个芯片的总耗电量。为了不至于说是广告,想了解,请私下联系我。我也是做C8051F芯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最大不能超过允许电流吗

你看看手册,里面比较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手册,里面比较详细

恩,好,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