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转换电压计算,求教育求指教求分析

楼主(2013-10-09):
这里电压计算是光电流*(R2//R3),然后再与R4,R5分压得到Vdata么?
为什么我的光强为-10dbm,也就是0.0001w,响应度为0.9A/W,那光电流就是0.00009A,
通过我这么设想一系列的计算同实际试验得到的data值是不同的,差剧很大。
而且我一直没搞懂R1这里是什么作用,上次某位说计算可以不用管他,是否是这样?
在下新生,根基浅薄,求大神教育指教分析,

楼主:
大神们呢?每日一顶···

网友A:
1、请楼主将图中红色部分电路画清楚一些;
2、对于R1的作用,我是这么理解的,三极管Q4集电极有一个+5V,发射极它是由-5V R1 R4 R5组成分压,给Q4的VE有一个-2.72V的电压,这样Q4能正常导通,运放的输出才能跟你说明的一样进行计算。这里R1的作用应该是限制电流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请楼主将图中红色部分电路画清楚一些;
2、对于R1的作用,我是这么理解的,三极管Q4集电极有一个+5V,发 ...

BAV99与R6是并的,但是0.00009A*448K电阻,电压为40多V,这明显是不可能的啊····
我实际做实验时候在data处测得电压大约为几百毫伏,所以可以说我对电路的理解应该还是有问题的

前面师兄做的,毕业了,没有设计文档·····

楼主:
木有其他大神教育指教么?

网友B:
看着眼熟。

网友C:
把-5V当地来看,把R1当Re来看,就是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请楼主将图中红色部分电路画清楚一些;
2、对于R1的作用,我是这么理解的,三极管Q4集电极有一个+5V,发 ...

BAV99是两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5V当地来看,把R1当Re来看,就是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了

那如何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BAV99是两个二极管

BAV99是一种开关二极管,是半导体二极管的一种,由导通变为截止或由截止变为导通所需的时间比一般二极管短。主要应用于电子设备的开关电路、检波电路、高频和脉冲整流电路及自动控制电路
百科中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BAV99是两个二极管

不清楚!

楼主:
求大神教育····

网友E:
它是发射极回路电阻、直流负反馈!与C2、R4、R5共组成!
不过阻值怪怪的!…

网友F:
是偏置电流的,目的让运放和三极管的电流工作点处在最佳线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它是发射极回路电阻、直流负反馈!与C2、R4、R5共组成!
不过阻值怪怪的!… ...

那电压计算是光电流*(R2//R3),然后再与R4,R5分压得到Vdata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电压计算是光电流*(R2//R3),然后再与R4,R5分压得到Vdata么

电压计算是光电流*(R2//R3),然后再与R4,R5分压得到Vdata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BAV99是一种开关二极管,是半导体二极管的一种,由导通变为截止或由截止变为导通所需的时间比一般二极管 ...

对,是的,我在高频开关电源中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