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连接不上……

楼主(2013-10-09):
仿真器连接不上,提示是:Lost processor clock. Device may be operating in a low-power mode.  Do you want to bring it out of this mode?怎么处理?是DSP的晶振坏了吗?

网友A:
仿真器检测不到DSP那边    原因很多
你测测晶振   还有供电

网友B:
1、检查走线是否正常,重点是电源是否正常导通,JTAG是否与DSP相关引脚连接正确;2、断电再插一次JTAG;3、换一个其他可以正常工作的仿真器来试试,如果问题解决则基本是仿真器的问题。4、还是不行的话,就重装下CCS和仿真器的驱动,一定是卸载干净后再重装。如果还是出现故障,则可以得到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C:
测试一下晶振试试的。

网友C:
看看你的jtag是连接有问题了?

网友D:
如果DSP一直连接不上,肯定是硬件连接有问题,请特别注意一下复位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