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用DSP高速采样,发现采样值波动量很大

楼主(2013-10-09):
有没有比较好的高速ADC采样的方案
我现在需要用DSP高速采样,发现采样值波动量很大,还有就是内部基准应该是3V,但是实际好像要更小一些。因为对采样值的准确性要求比较高,所以这样基准值不准就不好确认准确的电压值了……

网友A:
TI有很多针对DSP的ADC   你看看ADS7818

网友B:
高速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具体速度是多少点每秒、采样值是多少位的

网友C:
可以使用外部的AD芯片,建议去ADI官网上去看看

网友D:
采用内部基准的话,在相关外部基准管脚出接上滤波电容的

网友D:
最好是采用外部的基准源的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各位兄弟了,由于要求采样的速度很快,采用外部的AD恐怕很难达到80NS一次的采样速度。

网友A:
DSP一般处于自身功耗的考虑  ADC的速度不会特别快
采用逐次逼近的  功耗低  速度低

网友E:
基准是很重要的,不过也需要看下你的Ad采集的分辨率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