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干扰不知道怎么处理

楼主(2013-10-09):
我单片机是STC11F60XE,晶振11.0592,在机械设备上用,遇到干扰问题,想买个示波器测一下干扰在哪里产生的, 20MHZ的可以吗?

网友A:
觉得楼主可以先从PCB和实际应用环境,来分析一下,可能的干扰源是什么,然后再决定买什么示波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LZ没有任何经验。
示波器在解决干扰导致MCU死机上,基本没有作用。
还是从原理图、PCB上考虑哪里设计不好。

网友C:
pic单片机 和avr  抗干扰性能好1

网友D:
楼主怎么遇到干扰了,能说说什么现象吗?

楼主:
我现在是:客户两台设备,分别在各自两个房间,一台单片机做的控制器,在一个车间好用,拿到在另一个房间控制另外一台有时就不好用,出现是没有给中断信号时,单片机自己好像中断了,
我想用示波器量检测一下干扰源
我硬件是控制(24V电磁阀 用光电隔离)/有液晶屏/输入有键盘,(Y轴,X轴传感器,也有光电隔离)

楼主:
我现在也不知道干扰源在哪,我在供电220V方面用的220V隔离变压器-滤波器-两个明纬开关电源5V 、24v,各一个单片机5v,电磁阀24V ,设计上功率都加大了
我把好用的那个房间的电源线接到不好用的这个房间也不行,

楼主:
两台设备不同处,控制器好用的是电机减速机手动调速, 不好用的是变频器调速

网友E:
功课做的不够

先分清干扰的类型。

把干扰源、耦合途径、敏感电路告诉各位坛友,你的问题自然就有人解答。

网友F:
是他干扰了别人,还是别人干扰了他?

网友G:
找干扰,感觉还是用频谱仪好使吧,不过那玩意儿比较贵,一般私人用不起

网友H:
变频器干扰的.示波器没法测试.

网友I:
你可以将你怀疑的干扰源想办法与系统断开,看异常现象是否还在,比如你可能怀疑的变频器,这样基本可以判断干扰源了,接下来再分析干扰源与被干扰对象的关系,采取适当的手段

网友J:
能依次断开最好···

网友F:
你尚不具备最低要求的软硬件设计能力。

建议暂停接其他项目,否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不负责。

网友K:
逐点排查,分析所有的干扰源,并逐个验证,确定问题所在。
定位问题后,然后再想办法解决问题。

网友L:
首先看看出现了什么现象,是硬件的还是软件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是他干扰了别人,还是别人干扰了他?

说得太对了,佩服

网友M:
引用 网友F:
你尚不具备最低要求的软硬件设计能力。

这话讲得有点过了,谁不都从解决问题中提高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F:
你尚不具备最低要求的软硬件设计能力。

版主说的有道理!不可靠的东西不要给人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M:
这话讲得有点过了,谁不都从解决问题中提高的

看清:中间有个‘其他’。

网友O:
我觉得干扰源就是变频器吧,关键是你怎么消除

楼主:
我昨天晚上在控制器机壳上随便接了一条线到设备的金属外壳上,效果明显好多了,但观察了两个小时还是出现了一次错误,
没接线时5分钟就出现一次错误
我给各位说一下我的控制器电源用的是在外面买的明纬开关电源,开关电源金属外壳跟机箱金属壳是绝缘的,我设计所以把开关电源金属外壳 和机箱金属外壳绝缘,是考虑如果有的工厂没有地线或地线不好,你机箱接不了地线又不做绝缘的话,你有时摸一下机箱外壳单片机都干扰一下,我感觉还是地线的事我没处理好,应该怎么处理好一些?

网友E:
大体粗画了个图,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找个路径,然后堵和疏,就这么简单。

网友P:
没经验做工控有得玩了,基本问题出在PCB布线上,

网友Q:
lz是纯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体粗画了个图,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找个路径,然后堵和疏,就这么简单。
...

谢谢,大概是您画的这样,
劳驾问:电源模块的地和主控电路的地都接电容吗?
不太懂。。。。。望指教谢谢

网友R:
我对输入几乎就不用中断,除非象编码器信号之类,或者某些需要捕捉才能完成的,对输入信号进行合理性判断后再采用,传感器不要用洞头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概是您画的这样,
劳驾问:电源模块的地和主控电路的地都接电容吗?
不太懂。。。。。望指教谢谢

电容那个符号代表的是Y电容(如有),以及“寄生”的分布电容,延伸开来可以再认为并联一个绝缘电阻。

网友D:
如果怀疑是变频器的干扰,能不能把那个变频器换到你那个能够正常工作的设备上,然后再来测试,这样可以更好的判断。

网友S:
1、变频器往往是比较严重的干扰源;
2、干扰信号除了电源线进入之外,很多时PCB布线不良,走线直接感应的;
3、单纯在接地方面下功夫等于用纸包火,建议找到主要原因后,把改善接地当做锦上添花的事情来做做

网友T:
建议看一下是否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U:
最好是能把问题说的再清楚些 否则大家无法具体的帮助你 能不能把电路图部分的给出? 电磁兼容这问题是我们做产品,尤其是工业产品真正的体现经验和水平的

网友V:
变频器在和单片机系统在一起时,是个不小的干扰源。建议从布线,减低载波频率,串护管、加滤波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