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情况下测量的电容空量准确吗

楼主:
1206封装10uF/16V的正负10%误差买来用电桥测出6.8uF(用1KHz,1V电压测的),拿铬铁加热冷后9.3uF(用1KHz,1V电压测的)在误差内;
我买的好几款不用容量的都是这样子偏小误差了;我买的这种电容容量算不算正常的呢?

网友A(2013-10-09):
根据你的电容容量和体积以及温度系数来看,肯定是Y5V瓷片,这种烂瓷片根本不可能做到正负10%的精度。

网友B:
不正常厂家(肯定是中国制造了)不行,我见过这种情况,温度的影响不可恢复。买日本进口的就好了。

网友C:
看你用在哪儿了,要求高就用X7R材料的,

网友D:
学习了,看来以后我也要量量。

网友D:
要是耐压偏低的,就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厂家(肯定是中国制造了)不行,我见过这种情况,温度的影响不可恢复。买日本进口的就好了。 ...

  我要求的是TDK品牌的 10%误差的啊
但是上面写的是中国制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电容容量和体积以及温度系数来看,肯定是Y5V瓷片,这种烂瓷片根本不可能做到正负10%的精度。 ...

我是要求X5R的材质的

网友E:
如果是一般应用就无所谓了。但是做产品的话,就必须用好的了。建议去买日本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求的是TDK品牌的 10%误差的啊
但是上面写的是中国制造的

用国产买风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