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这么多过孔是干啥的,谢谢

楼主(2013-10-09):
如图,本来走线就比较紧张,还弄个这么多过孔干啥呢?这是个液晶驱动板!

网友A:
让隔离线与平面紧连接

网友B:
英文叫Ground Ring.保证信号被周围地有效屏蔽。如果过孔少,地上就有电阻,屏蔽作用减弱。

网友C:
同楼上减小地阻抗,这个过孔不算多。

网友D:
关键信号线伴地,楼上均正解

网友E:
我是个外行,我还以为是双面板,上面和下面的连线...

网友F: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