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片选芯片连接两个SD卡来实现64G访问吗

楼主(2013-10-09):
SD卡工作在SD模式的时候,需要连接四根线D0~3,SD2.0 ,最大存储容量是32G,可以用片选芯片连接两个SD卡来实现64G访问吗?朋友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没?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如何   希望有高手能够解答这一块  谢谢了

网友B:
可以的,不过数据不能并行,还不如先试试3.0卡呢没准儿能用的.

网友C:
楼主需要这么大容量的吗?没有试过,SDIO的处理上可能会遇到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