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RS232、RS485转TTL切换问题

楼主(2013-10-09):
最近想做一个RS232、RS485转TTL的电路,RS232与RS485之间可以转换的,电路图如下,经过测试后,RS232转TTL电路与RS485转TTL电路都收不到数据,求各位大虾指点原因。。。。谢谢!!!

楼主:
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A:
电路中少了一个连接点:R3和R4的连接点需与485的B线连接,另外485收发控制电路的标号不对,Q1基极接TXD,但标号RD485意味着于该网络相连,显然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少了一个连接点:R3和R4的连接点需与485的B线连接,另外485收发控制电路的标号不对,Q1基极接TXD,但 ...

那现在这个电路可以吗,RS232和RS485之间是否会存在干扰呢?

楼主: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电路中的D14你打算用来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的D14你打算用来干啥?

用来防止TX和RX两根线接反了的

网友A:
那纯属多余,而且那么接需要前端IO必须带有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