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频繁拔插导致充电芯片挂掉

楼主(2013-10-09):
现在使用microusb给充电芯片供电,发现在频繁拔插usb后,充电ic会直接挂掉。推测是拔插时电流过大导致充电ic内部mos管挂掉,请问在设计usb接口电路时,怎么设计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谢谢

网友A:
加缓启
或者换充电IC

网友B:
拔插接触抖动导致输出电压调节不过来电压过高而损坏电路

网友C:
加软启动或抑制最高瞬态电流,说到底,还是电路设计的鲁棒性不够。

网友D:
除了过流,就是过压保护。
瞬间冲击电流更可怕。

网友E:
现在的充电器不是都是支持热插拔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软启动或抑制最高瞬态电流,说到底,还是电路设计的鲁棒性不够。

请问怎么加软启动或抑制最高瞬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过流,就是过压保护。
瞬间冲击电流更可怕。

我也觉得是过流,过压应该不会,在电路输入做了过压保护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过流,过压应该不会,在电路输入做了过压保护的

插拔的时候启动电流较大。

网友F:
这种情况与其自己加电路不如找带软启动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加软启动或抑制最高瞬态电流?

软启动电路用MOS管或晶体管搭,抑制瞬态电流可用适当规格的自恢复保险。

网友G:
是PC上的USB接口么?貌似都没有注意到USB口的浪涌问题,PC的USB口在接触瞬间可以产生高达6.5V甚至更高的浪涌电压,一般的充电芯片极限耐压只有6V,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充电IC VCC 线路的EOS损伤。
要么在VCC加5.1V稳压二极管等钳位保护,要么就换带OVP过压保护的锂电充电芯片,比如SGM4056、TP4056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启动电路用MOS管或晶体管搭,抑制瞬态电流可用适当规格的自恢复保险。 ...

你好 我在前端加了pptc和tvs的,发现问题还是一样会发生
请问下加扼流线圈是否可以解决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PC上的USB接口么?貌似都没有注意到USB口的浪涌问题,PC的USB口在接触瞬间可以产生高达6.5V甚至更高的浪 ...

该芯片输入范围在4~17v,也有过压保护的,在usb前端加了tvs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在前端加了pptc和tvs的,发现问题还是一样会发生
请问下加扼流线圈是否可以解决这个情况? ...

说明参数选择还是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