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时间数字转换器是个啥玩意儿

楼主(2013-10-09):
模数转换器(ADC)、数模转换器(DAC)见的多,也用的多了,可现在在做一个超声波水表的项目,偏偏其中的一个关键器件是时间数字转换器,听这名字就赶脚很高端?网上搜索这方面的资料也不是很多,有了解的筒子吗?出来讲讲啊!

网友A:
“转换器”多如牛毛,把某个/种 量转换为另个/种 量就叫转换器,除了DAC/ADC,常见的电流电压转换器、电压电流转换器、电压频率转换器、功率转换器。。。

网友B:
你说的是ACAM的那个计时芯片吧?

网友C:
难道是RTC~~~~~~~~~

感觉就是一个计数器吧,呵呵,数数超声波用的时钟数,算算距离

网友D:
科普下先,下面的内容是我在一个表计类的杂志上摘抄的。 我了解的也不是很深入,小伙伴们将就看看吧。
时间数字转换器(TDC——Timer Digital Converter),它是利用信号通过逻辑门的绝对时间延迟来精确量化时间间隔。

图显示了这种测量绝对时间TDC 的主要构架。芯片上的智能电路结构、担保电路和特殊的布线方法使得芯片可以精确地记下信号通过门电路的个数。芯片能获得的最高测量精度基本上由信号通过芯片内部门电路的最短传播延迟时间决定。测量单元由 START 信号触发,接收到 STOP 信号停止。由环形振荡器的位置和粗值计数器的计数值可以计算出 START 信号和 STOP 信号之间时间间隔,测量范围可达 20 位。 在3.3V和25℃时,GP22的最小分辨率是 22ps。温度和电压对门电路的传播延迟时间有很大的影响。通常是通过校准来补偿由温度和电压变化而引起的误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辛苦了。其实TDC并不是一个多高深的东东,下面给大家科普下TDC的历史。楼上提到的GP22是Acam公司专门为水表特定的芯片。其实,Acam公司的第一颗TDC芯片TDC-GP1早在1996年就已经投入市场,主要用在超声波流量计中。在2005年推出TDC-GP2芯片,在超声波热量表市场中建立了良好的基础。到了2011年初,TDC-GP21芯片问世,专门针对超声波热量电路设计。2011年底,TDC-GP22问世。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辛苦了。其实TDC并不是一个多高深的东东,下面给大家科普下TDC的历史。楼上提到的GP22是Acam公司专 ...

楼上这么熟悉这颗芯片,是有用过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辛苦了。其实TDC并不是一个多高深的东东,下面给大家科普下TDC的历史。楼上提到的GP22是Acam公司专 ...

赶脚这是个有点偏门的领域啊?楼上是世强的吧,网上看到一篇**有详细的讲述超声波水表解决方案,大家可以看看“当TDC-GP22遇到ARM CortexM3——世强专家解读智能超声波水表的技术创新趋势”,另外世强的网站也有介绍,楼主可以上世强网站找找看。

网友H:
GP21,TDC,用来测量超声波传输时间的一个一体化芯片,没啥好神秘的。

网友I:
看了那篇**,你说“北京爱上西雅图”和超声波水表有毛关系,呵呵!

网友J:
嗯,世强是可提供超声波水表的完整解决方案(包括完整可行的软件、原理图、PCB示例、技术支持),最近在宁波水表展上看到他们在推,楼主直接问问世强不就好了,还自己研究个啥子???

网友:
哎哟  涨姿势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GP21,TDC,用来测量超声波传输时间的一个一体化芯片,没啥好神秘的。

斑竹 说的对,没啥神秘滴

网友L(2013-12-05):
引用 网友K:
斑竹 说的对,没啥神秘滴

只是一个高精度时间间隔测量的TDC芯片,确实很多领域都能用到它。

网友M(2014-01-07):
最初是ACAM的GP系列芯片,说白了就是一个计时器,有引脚控制开始和结束,外部单片机通过SPI引脚可取数值结果。GP2芯片在热量表方面应用非常广,但是山寨严重,ACAM就停了这个产品,升级为GP21。GP芯片上手容易,但是做好很难。总的来说流量测量的东西做好都不容易,有些问题根本不是电路的事情。所以如果楼主一个人摸索的话,我估计你没有一年连门都摸不到。最好找个高人指导一下吧。再有:时间测量不止这么一个办法,比他好的办法还有很多。

网友N: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