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YUSB3014的 3.0与2.0的切换问题

楼主(2013-10-09):
最近做一关于CYUSB3014的项目,新人。。把固件代码烧到芯片后,老是出现找不到设备的情况,后来通过查找代码将应用初始化函数中的CyU3PConnectState(CyTrue, CyTrue);改为CyU3PConnectState(CyTrue, CyFalse);后 每次都可以成功的找到设备。但是如此一来,芯片就不能使用3.0的功能了,请问大神们,3.0到2.0 的切换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A:
是谁不是插口插错额,貌似USB3.0的母头和2.0的母头不一样的。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就可能是代码内部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谁不是插口插错额,貌似USB3.0的母头和2.0的母头不一样的。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就可能是代码内部的问题了。 ...

不是插口的问题,上面的CyU3PConnectState(CyTrue, CyTrue);改为CyU3PConnectState(CyTrue, CyFalse);相当于将USB3.0功能禁用了,然后每次就可以找到设备,但是在CyU3PConnectState(CyTrue, CyTrue);状态下,也就是USB3.0功能开启的状态下,就很难找到设备了。(PS:主机位2.0接口)

网友B(2014-11-07):
能交流一下吗,我刚刚接触3.0,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交流一下吗,我刚刚接触3.0,谢谢啦

现在都用3。0????

网友D:
感觉很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E(2016-04-06):
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