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orcad转pads网表文件缺失问题

楼主(2013-10-09):
orcad网络表缺三个文件问题

orcad画原理图,转pads出PCB,按书上出网络表,网络表文件.ASC正常形成,但是书上讲还有pstxnet.dat pstxprt.dat pstchip.dat三个文件一块形成,但是我总是没有这三个文件,就是orcad outputs中只有.ASC文件。到底是哪有问题啊、谢谢。

网友A:
.ASC这个就可以了。

楼主:
版主,我这是第一次画orcad转pads,以前没有画过,没有经验,周润景那本书上讲,有三个文件,可是我研究了好几天,就是不出那三个文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一般orcad转pads只有一个.ASC文件吗?谢谢啦?

网友B:
那三个文件是导出给allegro用的。

网友C(2013-12-02):
学习了 正好用到orcad 和pads
以前用pcb navigator连接很方便,可惜现在不支持高版本了

网友D:
网表输出格式不对

网友D:
pstxnet.dat pstxprt.dat pstchip.dat是 orcad自己的网表

网友E(2014-03-26):
干嘛非要纠结那三个文件,书上写的PADS用的?那三个文件是在cadence中查看的。你要导入到pads中只要导出一个.asc文件就行。在other中有导出文件格式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