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时钟与精确定时问题

楼主(2013-10-09):
我用的是MSP430F149这款单片机,准备用计数器来精确的确定接收到两次信号之间的时间间隔,现在的问题是定时器我想用内部时钟,要精确到ms的话,用内部时钟是不是误差比较大?测试的时候四十多秒内差不多会误差一秒多,这个是不是因为内部产生的时钟是不稳定的,有一定的波动;如果用外接低频32768Hz晶振会准点,不知道他的精度能不能达到us级别?这个有谁研究过,来探讨下?

网友A:
一般是+-2%左右

40*0.02= 0.8

接近1秒,正常的,也可能是程序本身问题吧,因为这个2%是全温度范围误差

网友B:
32768Hz晶振的精度可以看它的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2%左右

40*0.02= 0.8

如果要用32768HZ外部晶振,精确度会比用内部时钟的要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要用32768HZ外部晶振,精确度会比用内部时钟的要高吧?

一般晶体的精度可以到10-100ppm量级,内部RC振荡器在1%-5%量级

网友D:
1、内部RC振荡,在温度和电压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其振荡频率的波动是很小的,但波动很小不代表没有误差,这是两个概念,例如:RC振荡的标称振荡频率4M,但在当前温度和电压情况下,频率在3.95MHZ周围波动,波动幅度0.001M,你搞清楚了吗?

2、如果你有外部的32K晶体振荡器,因为晶体振荡器的频率误差远远小于内部RC振荡,则你可以用低速的晶体振荡器来计算RC振荡频率的偏差量,根据这个偏差量再去校正你的定时值,这样就可以提高你的定时精度了,但也很显然,这中间需要你写相关的测量和计算代码。

网友D:
当前市面上的32K晶体振荡器的温漂一般在20PPM左右,MCU的电源不是波动很大的话(小幅度的电压波动对晶体振荡器振荡频率影响不大),这基本上可简单等同于晶体振荡器的振荡精度,而RC振荡频率误差一般在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