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R62014升压问题,求解,急急急

楼主(2013-10-09):
(无正文)

楼主:
原理图如下

网友A:
stepup?

你确定你的需求是生压?

网友A:
根据手册,如果你的原理图上的各个地方就是按照这个做的,那估计是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
输出比输入低0.2是对的

这不是没有工作 应该是最大脉宽了  看看SW波形就知道了

手册上有详细的介绍

楼主:
还请师兄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手册,如果你的原理图上的各个地方就是按照这个做的,那估计是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
输出比输入低0.2是对 ...

我这边输入是蓄电池,输出段设备工作电压在12+—10%,考虑到用一段时间电压会下降,故而需要升压,我的思路就是这样,不知对不对?还请师兄多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B:
在当前没有工作的时候, 是不是输入电压高于 12V 了呢?
这个boost电路结构只能升压. 可以留意一下升降压的拓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当前没有工作的时候, 是不是输入电压高于 12V 了呢?
这个boost电路结构只能升压. 可以留意一下升降压的拓 ...

感谢楼主的回复,把输入改为5v时输出为4,98,高于12v是基本也是输出比输入小0.2左右,电感改为10uh还是如此,芯片用的是从ti那申请来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你用错了方案,我记得ON有一款DCDC可以兼容升降压两种应用,CS5173?记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错了方案,我记得ON有一款DCDC可以兼容升降压两种应用,CS5173?记不清楚了。 ...

感谢你的回复,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在电池输入口接一个压降为0。7v的二极管,这样就能保证后端设备的正常工作,在电池电压下降到设备工作电压一下后再由LMR62014升压到12v

网友B:
下载了个手册看了下, 里面有个工作条件的说明, 看看你是否符合?
好象没有提到输入 12V 的条件,但是估计要20v 以上的输出才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个手册看了下, 里面有个工作条件的说明, 看看你是否符合?
好象没有提到输入 12V 的条件,但是估计 ...

可以的,我这边已经测试过了,在5v---13.5v一下都可以输出12.7v的电压(略有修改分压电阻)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就好   电源芯片   这一块  很多时候  还是需要好好将技术手册好好钻研钻研   这样才能有所突破   楼主   顶你一个

网友D:
有问题  尽量在21ic上共享出来   这样大家可以一起探讨探讨  楼主  相信自己

网友E:
这个问题的我也跟着了解的了

网友F:
大兄弟  针对芯片的应用  最好的老师其实是技术手册   自己将技术手册钻研透了  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我以前做这一块  也经常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很没有头绪  后来静下心来将技术手册通读了一遍  答案都有了  这一招百试不爽

网友G(2017-02-28):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我这边已经测试过了,在5v---13.5v一下都可以输出12.7v的电压(略有修改分压电阻) ...

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的应用和你很相似,也是电池供电,想稳压,能指导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