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PCB库

楼主(2013-10-09):
怎么较快的画出这个封装呢?谢谢,不太会。。。:(

网友A:
打开别人的PCB,复制,收工。。。
放焊盘,画线,收工。。。
软件有封装向导可用,收工。。。
要好看,自己慢慢画,收工。。。

网友B:
复制粘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制粘贴。

我没有别人的PCB库,那这样是不是就只能我自己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别人的PCB,复制,收工。。。
放焊盘,画线,收工。。。
软件有封装向导可用,收工。。。

谢谢!但是你说的第一条,我应该是在别人的PCB库里复制才行吧?还有就是想问一下,为什么我的DXP不能画斜线呢?shift+空格键不顶用,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你说的第一条,我应该是在别人的PCB库里复制才行吧?还有就是想问一下,为什么我的DXP不能画斜 ...

PADS里面可以直接将PCB中的封装保存到自己的库中
对DXP,AD不熟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保存到自己的库中,但是应该有把整个PCB中的封装生产一个库文件。。。。
具体问3L高手,@pa279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别人的PCB库,那这样是不是就只能我自己画了?

你有PCB文件就行了,选择元器件复制,然后在打开库,新建元器件粘贴就OK了,或者直接在PCB中点击生成项目库。

网友C:
再PCB里面直接生成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PCB里面直接生成库。

谢谢,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PCB文件就行了,选择元器件复制,然后在打开库,新建元器件粘贴就OK了,或者直接在PCB中点击生成项目 ...

谢谢!或者后面的我会了,但是前面那种,复制之后在库里没有粘贴这个选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PCB文件就行了,选择元器件复制,然后在打开库,新建元器件粘贴就OK了,或者直接在PCB中点击生成项目 ...

还想麻烦一下,我画线的时候shift+空格键无法改变线的方向,是什么原因啊?谢谢啦:loveliness:

网友B:
可能跟你输入法的切换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跟你输入法的切换有关。

谢谢!一句就道破关键!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