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可以软件模拟出USART的多机通讯吗

楼主(2013-10-09):
请问下大家,能不能具体分析下多机通讯的过程,我看过资料,但是不是很理解,请指教了~

网友A:
你要几个通讯?

网友B:
多机通讯顾名思义,就是多台机器相互通讯,这个通讯主要分为两大类:单主多从方式和多主方式。单主多从就是一个主机其它的都是从机,主机给从机下发命令,从机根据主机的命令执行或者应答。多主机方式,就是在线的机器都是主机都有发送和接收的权利,每个主机在线路的空闲状态发送自己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几个通讯?

几十个吧,<63的,感觉这样做就完全放弃了串口,完全是拿IO口在模拟,实际通讯操作性强吗?感觉解码编码占CPU很多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机通讯顾名思义,就是多台机器相互通讯,这个通讯主要分为两大类:单主多从方式和多主方式。单主多从就是 ...

嗯,我这边现在是单主多从的。AVR的USART的串口可以这样操作,但是如果非要把这串口数据转成曼码,从IO口输出,然后从机再从IO口用定时器加输入捕获去解码,然后再把信息编码好,从IO口输出给主,主再去解码,这样做可行吗?越做越糊涂了...

网友C:
可以采用 485 的方案, 这样很容易实现多极通信.
协议也可以自行定个简单点的

网友B:
我觉得你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编码问题,一个是IO口做串口问题。
IO口做串口肯定是可以的在串口不够用的情况下经常有人用IO口做串口用,这样的例子在网上很容易找到。
编码问题是在串口正常能收发数据以后的事了,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解码,只要接收到的数据正确,解码就剩下你的算法是不是正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采用 485 的方案, 这样很容易实现多极通信.
协议也可以自行定个简单点的 ...

嗯 有这样的方案 谢谢给解决思路: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编码问题,一个是IO口做串口问题。
IO口做串口肯定是可以的在串口不够用的情 ...

串口正常收发,要将其数据编码转换后再通过IO发出去,也要对IO口接到的数据进行解码,再用串口发出去,现在在调试解码部分。谢谢你能给我解答。:loveliness: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口正常收发,要将其数据编码转换后再通过IO发出去,也要对IO口接到的数据进行解码,再用串口发出去,现 ...

已经到调试解码阶段了,说明通讯已经正常了,那没什么好说的了。解码和编码是相反的算法过程,只要算法没问题,数据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