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用的FPGA做位同步时钟提取问题,求大神进来指导!

楼主(2013-10-09):
最近做光纤传输,接收端接受串行数据时时钟需对接受码元进行位同步,不知有没有大神做过这方面的,求指导,看了N篇论文没什么收获,求指导。我用的是Verilog。解决了请客吃饭,加我q1925999123

网友A:
如果你的FPGA够高端的话,可以用GTP GTX硬核做解串。
低端的FPGA可以用逻辑搭建数据恢复电路,xilinx有一份xapp224,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FPGA够高端的话,可以用GTP GTX硬核做解串。
低端的FPGA可以用逻辑搭建数据恢复电路,xilinx有一份 ...

用的不是很高端,altera 的CYCLONE II系列的一个FPGA,我看网上论文用锁相环法提取的比较多 ,请问你做过这方面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不是很高端,altera 的CYCLONE II系列的一个FPGA,我看网上论文用锁相环法提取的比较多 ,请问你做过 ...

你好,h
很多年前我用过Cii的器件,那时候做过一些LVDS的设计。你可以看一下AN479,里面介绍了LVDS解串的设计。

网友A:
补充一句
cyclone ii的lvds最高速率只有800多MBps,可以用外部serdes芯片+低端FPGA的方法解串高速数据

网友B:
买spartan6的后面带t片子吧,性价比很高

网友C:
光通讯不都在用1023和1224么

网友D:
需要多高的速度

网友D:
如果速度不高,我可以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速度不高,我可以帮你

速度不高,发送端发送的码流的时钟是20Mhz。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速度不高,发送端发送的码流的时钟是20Mhz。求指导

才20MHz的码流??那这个很好恢复啊。你用120MHz的时钟过采样,找到数据边沿之后延时2个周期再输出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