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精准产生38k红外调制载波信号?

楼主(2013-10-09):
自己做的红外模块,需要38k调制,本来想用单片机中断直接产生38k,结果38k要独占一格定时器才行,相应中断服务程序里就只能放一句话,i/o口反转,胆敢放些其他语句,用示波器测量出来的波形与38k相差甚远。求坐过红外这块的师傅们帮帮我吧,提供几个产生精准38k载波信号的方案,万分感激!以下是程序部分!一段时间低电平,一段时间38k信号,程序如下,附带我想要产生的波形!
#include <reg51.h>
bit t3;
bit t4;
static unsigned int value3;
static unsigned int value4;                  //Auxiliary register
sbit P32 = P3^2;
void time0init()
{
    TMOD|= 0x02;
    TH0 = 0xF3;                     //初始化计时值
    TL0 = 0xF3;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 = 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if(t3==1)
    {value3--;
         if(value3==0)
         {t3=0;
          t4=1;
          value4=50;
         }
        P32=0;
        }
if(t4==1)
    {value4--;
         if(value4==0)
         {t4=0;
          t3=1;
          value3=50;
         }*/
         P32=!P32;
        }                         //将测试口取反
//}
//-----------------------------------------------
void main()
{
        t3=1;
        t4=0;
        P32=0;
        value3=50;
        time0init();
    while(1);
}
我想产生的波形

网友A:
都如楼主所说的话,就不会出现11.0592这么奇怪的晶振频率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如楼主所说的话,就不会出现11.0592这么奇怪的晶振频率了,呵呵

求解决方法,我的晶振是12M

网友A:
我之前也试过。常见的晶振频率怎么也无法整除得到38KHZ.最后只能将就了,实验结果就是,频率只要偏差不大都没什么问题,毕竟一体化接收头有锁相环电路,偏差大了遥控距离就拉不远。

网友B:
用一片555搞定。

网友C:
楼主会汇编不?用汇编,用软件,很快就能调出这个频率。
我用6M的晶振,几个nop翻转一次引脚电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会汇编不?用汇编,用软件,很快就能调出这个频率。  我用6M的晶振,几个nop翻转一次引脚电平,就行了 ...

我用c需要延时或定时器也调出了38k方波,就是容易受单片机执行其他语句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试过。常见的晶振频率怎么也无法整除得到38KHZ.最后只能将就了,实验结果就是,频率只要偏差不大都 ...

我利用红外线的反射原理并编码,距离不用太远,20厘米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试过。常见的晶振频率怎么也无法整除得到38KHZ.最后只能将就了,实验结果就是,频率只要偏差不大都 ...

我利用红外线的反射原理并编码,距离不用太远,20厘米足够!正在寻找38k可靠解决方案,接受头有范围在35k到40k之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片555搞定。

555定时器硬件电路产生的38k稳定性怎么样呢?可以调制红外线吗?

网友D:
什么单片机?不带pwm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单片机?不带pwm控制?

stc15L104W,不带pwm控制

网友E:
何必呢,红外38KHZ信号不需要那么精确,有一定带宽的,36K~40K都可以的。倒是发送时尽量用1/3占空比。
我一般就是9us发送,17.3us停止,大约就是1/3,很多方法都可以产生。

网友F:
以前做过是用PWM来产生的……
如果不是追求极限距离,频率偏差7KHz以内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做过是用PWM来产生的……
如果不是追求极限距离,频率偏差7KHz以内都没问题的…… ...

定时器中断产生38khz方波很准,但是产生间断38khz波时出现问题,用示波器测量频率,频率与38k不沾边,只有5k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定时器中断产生38khz方波很准,但是产生间断38khz波时出现问题,用示波器测量频率,频率与38k不沾边,只 ...

STC的1T MCU速度比较快了,几个us的中断,不要处理太多的事,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G:
做遥控器的吧,好像有许多专用的芯片吧楼主可以考虑下吧

网友F:
如果系统允许,发码时直接关了中断,直接翻转IO,两个for循环就全部发走了……
延迟就用宏来delay,配合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稍微调整一下常数就可以做得很精确

网友H:
用定时器的频率输出模式,简单得要命

网友I:
不用那么精准,如果单片机够快用定时器没问题.
或者换个带PWM的,PWM产生载波,定时器控制数据.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用定时器的频率输出模式,简单得要命

赞同。楼主可能没看技术手册,抄一下例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定时器的频率输出模式,简单得要命

师傅,定时器的频率输出模式内部是软件控制的还是硬件控制的,我看了头文件,有相应的特殊功能寄存器,sbit T2 = P1^0; // 8052 only
而且不用进入T2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H:
引用 楼主:
师傅,定时器的频率输出模式内部是软件控制的还是硬件控制的,我看了头文件,有相应的特殊功能寄存器,sb ...

硬件控制
其他看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件控制  其他看规格书

谢谢师傅,这个对我很有用!

网友K:
纯硬件就可以搭啦。。。

网友L:
,定时器控制数据, 在定时中断中发38Khz   n 个波

网友M:
貌似用单片机产生38K,如果是51的话,很占资源啊,我曾经做过一次,但是是用的555,产生38K震荡,然后单片机控制这个38K脉冲是否输出,这么做比你那个貌似要靠谱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貌似用单片机产生38K,如果是51的话,很占资源啊,我曾经做过一次,但是是用的555,产生38K震荡,然后单片 ...

我用一个定时器实现了38k方波,同时控制38k是否产生,用示波器看看,还可以!!555定时器产生的38k准确吗?师傅可否给一个各项参数的具体数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何必呢,红外38KHZ信号不需要那么精确,有一定带宽的,36K~40K都可以的。倒是发送时尽量用1/3占空比。
我一 ...

单片机产生的38k是50%的占空比,您的17.3us是怎么实现的呢?定时器??延时??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用一个定时器实现了38k方波,同时控制38k是否产生,用示波器看看,还可以!!555定时器产生的38k准确吗 ...

具体值你可以自己计算,555定时器震荡电路,只要选的电阻电容精度高,温漂小的,38K就差不多是稳定的。

网友J:
这个芯片上的定时器频率输出模式应付这种应用简单得一塌糊涂,何必那么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遥控器的吧,好像有许多专用的芯片吧楼主可以考虑下吧

不是遥控器,反射原理,自动发射和接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单片机产生的38k是50%的占空比,您的17.3us是怎么实现的呢?定时器??延时?? ...

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