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到关于“电磁采暖炉”的鼓吹介绍,有些不相信,大家进来帮忙看看如何?

楼主(2013-10-09):
百度百科上“电磁采暖炉”一词中也说到“能
电磁采暖炉:
高频电磁感应制热,通过电磁感应直接作用到水胆 使水胆本身发热减少了通过介质传导的过程 热损失少 热效率高 ,即加即热无需储热容器,瞬间热效率可高达98%以上,比电阻式节能30%以上.”

我的几个质疑:
1、电阻式电热器件,电→热转化效率是非常高的,是不是接近100%;
2、电磁加热的采暖炉,完成的还是电能到热能的转化,转化过程中遵循能量守恒定律,不会超过100%;
3、如果把电阻式发热器件放在水中,并让水流动起来,电热元件产生的热量应该很容易被水吸收,至少不会有30%的浪费!

所以我个人觉得电磁采暖炉的节能宣传是虚假的

网友A:
这种宣传其实是偷换了概念。
通常的阻性发热元件的“低效率”并非来自能量转换上而是来自于能量传导上。绝大多数阻性加热设备都是外置式的,比如拿电炉烧水,电炉热量的一部分并没有被水吸收而是散失到周边环境中了,这不是电炉的电热转换效率低而是能源有效利用率低,半内置式的“热得快”在同样功率下烧水的速度明显就上升了,这里电热转换的效率并未提高也无法提高,阻式电热转换的效率确实是最高的,“热得快”烧水快仅仅是提高了能量的利用率而已。
就楼主说的那种设备的宣传文字中别的都对,但“热效率高”这一点本身不对,是偷换概念的结果,应该加上条件说明定语,不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恐怕也没有那个理解能力。

楼主:
多谢版主!
我认为如果有厂家用电阻发热元件来做采暖炉,至少会做到电热水器一样的结构,电热元件在水里面,保温层在水外面,这样的话,热能的利用率(能量传导)是不会有问题的,从电路原理上看,电磁加热反而会因为电磁驱动电路的自身消耗而降低电能到热能的转换效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
我认为如果有厂家用电阻发热元件来做采暖炉,至少会做到电热水器一样的结构,电热元件在水里面 ...

电阻发热采暖炉有很多,都是用油作传热介质。市场上称“电油汀”。用油不用水,理由是绝缘、不易蒸发、不生锈,等等。

从采暖角度看,无论是电阻方式还是高频电磁方式或者别的什么方式,效率是一样的,电能最终都是百分百转换成热。电磁驱动电路的消耗最终仍然是转换成热。高频电磁方式的好处是采暖器自身热容量小,发热快,这一点和电磁炉相同。
热量超过电能是有可能的,那种设备市场上叫空调,物理上叫热泵。除了电能最终都转换成热之外,还可以使室外物体降温而将室外物体降温发出的热送到室内。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电磁采暖炉”的宣传,其实他说的效率高是与电炉子上面放水壶的结构比的;常见的家用热水器这种电阻发热的方式,效率并不低;
换而言之,电磁加热用于家庭采暖,从成本上看,坑人不商量

网友C:
确实 不靠谱啊!

网友D(2017-11-14):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电磁采暖炉”的宣传,其实他说的效率高是与电炉子上面放水壶的结构比的;常见的家用热水器这 ...

电磁加热用于家庭采暖,从成本上看,坑人不商量

网友E:
任何形式的电直接转换成热的方式,都要遵守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E:
目前用电取暖的方式,长期取暖计算,使用空调制热是比较经济实惠的。在潮湿的环境里,采暖会受到影响,取暖效果会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