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这个程序在51上运行桌面不能显示到999呢,现在最多显示到255

楼主(2013-10-09):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LED_W[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df,0x7f};
void delay(uint i)
{
uint x,j;
for(x=0;x<i;x++)
for(j=0;j<148;j++)
{}
}void main()
{
  uchar i,j;
  while(1)
        {
         for(j=0;j<100;j++)
                { P0=0;
                  P2=0xfb;
                  P0=table[i/100];
                  delay(3);
                        P0=0;
                  P2=0xfd;
                  P0=table[(i/10)%10];
                  delay(3);
                        P0=0;
                  P2=0xfe;
                  P0=table[i%10];
                  delay(3);
                }
                if(i!=999)
                {
                 i++;
                }
                else
                {
                        i=0;
                }
        }
}

网友A:
255,多么特殊的数字,就没想到点什么么?

网友B:
uchar i,j  看这个uchar

网友:
定义出错,uchr只能到255,;用uint就行了

网友C:
这些小错误,以后应该注意了

网友D:
跟我刚学时一样,容易将类型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