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环路干扰问题

楼主(2013-10-09):
请问大家,地环路干扰为何往往出现在频率较低的场合呢?干扰频率对地环路电压或电流的影响是怎样的?求具体分析!因为我知道多点接地容易造成地环路干扰,而多点接地往往应用在高频场合,所以这么说高频时对地环路的影响不大么?

网友A:
地环路是针对信号的流经路径来讲的,任何信号都有其返回发射源的地电流路径。低频和高频地环路设计不好都有很大的影响。反而是低频影响会小一些。
1,频率低回路的直流阻抗占主导因素,会导致信号的电平不符合规格。
2,高频主要是分布参数占主导因素,导致高频信号被全射回来。也就是你的S11参数太大了。S21太小了。可以参考S参数的原理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环路是针对信号的流经路径来讲的,任何信号都有其返回发射源的地电流路径。低频和高频地环路设计不好都有 ...

谢谢指教。但是书上说的貌似是低频对地环路影响更大啊!而在高频场合,会缩小因地线阻抗而带来的电位差,这又是什么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但是书上说的貌似是低频对地环路影响更大啊!而在高频场合,会缩小因地线阻抗而带来的电位差, ...

要么就是你看错了,要么就是书上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就是你看错了,要么就是书上写错了。

没看错啊。。数字地的多点接地肯定会造成地环路的,这一点也证实了高频开关噪声对地环路的影响小于低频噪声

在现代版图软件的控制下,铺个地方便,磁偶天线模型发射很少。主要是线路过长,没有跟地偶合,长度与波长相比较时发生。
这个被EMC专家证实的,你可以看看上海电器检测研究院的郑军奇的EMC的报告。现在主要是共模电流产生幅射的 发射模型是电偶天线为主,
铺地良好的不会造成的,电流以最短的路径回流的,

网友C:
地线环路一般是指低频电路板由于没有大面积铺地,且有地线形成一个园形环,这就造成了地电流在园形环走的时形成磁偶子天线、造成幅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线环路一般是指低频电路板由于没有大面积铺地,且有地线形成一个园形环,这就造成了地电流在园形环走的时 ...

求分析,为什么说在高频场合下,地环路会缩小因地线阻抗而带来的电位差?

网友C:
高频对分布电容很敏感,因此多点接地,找最小阻抗的路径中,况且高频设计的原则短而粗的线,加上铺地,你可以想,收音机中波为何用磁性天线,而高频用拉杆天线呢?在低频板中,低频信号对分布电容不敏感,导致磁偶极子形成,或电流环近埸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分析,为什么说在高频场合下,地环路会缩小因地线阻抗而带来的电位差? ...

不清楚你的上下文具体怎么描述。高频的地环路并不一定指地线,其实高频下,电源地都是信号的地环路。所以请你确认一下你这里的地环路是否有这样相关的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的上下文具体怎么描述。高频的地环路并不一定指地线,其实高频下,电源地都是信号的地环路。所以 ...

多谢指点,高频时确实电源与地是等电位的,但是这里确实描述的是地线中存在的地环路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对分布电容很敏感,因此多点接地,找最小阻抗的路径中,况且高频设计的原则短而粗的线,加上铺地,你可 ...

额,感觉有点深,理论没研究到家。。

楼主:
这是原文

网友A:
原文的描述应该是指大功率的器件多路径接地对其有帮助,你提到的高频是否是对原文的误读?
你提到的高频多点接地是在哪里提到的?高频主要考虑的是阻抗匹配,没有听说过多点接地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文的描述应该是指大功率的器件多路径接地对其有帮助,你提到的高频是否是对原文的误读?
你提到的高频多 ...

额,确实,应该是我误读了,关于高频时多点接地是指数字地一般采用的接地方式,不知您有何理解呢?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你们说的地环路是个什么样子的东西?能画个图示意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你们说的地环路是个什么样子的东西?能画个图示意一下么? ...

网友A:
我认为在系统设计中需要考虑好信号地的回流路劲,合理布局和走线,尽可能杜绝不受控的电流路劲出现。高频主要考虑阻抗匹配,需要完整的参考地平面。这样做就是规范高频信号的地电流。减少阻抗不连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在系统设计中需要考虑好信号地的回流路劲,合理布局和走线,尽可能杜绝不受控的电流路劲出现。高频主 ...

谢谢

网友B:
就18楼这个图而言,谁敢说低频信号的干扰更大?
对于6楼的说法,同样的地线环路,你敢说低频信号的辐射更大?
对于8楼的说法,磁性天线跟拉杆天线的应用可不仅仅是高低频阻抗不同的原因。拿这个打比方没啥意义。
随便举个例子,就18楼的图纸来看,假设1号芯片是信号源(内阻无穷小),2号芯片是负载(内阻无穷大),1号与2号芯片之间的连接线以及地线就是我们普通环境下用的铜线。当1号芯片向2号芯片发送一个同样基频的方波,只是上升沿时间不同,你可以测试下看看不同上升沿时间的信号在2号芯片输入端口产生的振铃幅度有多大。
简单的说,如果1号芯片发送的信号是一个缓慢上升沿的方波,2号芯片端口基本看不到振铃,如果1号芯片发送的是一个快速上升沿的方波,你再看看2号芯片端口的振铃?
振铃幅度越大,对外产生的辐射也越大,对于2号芯片的逻辑判别干扰也更大。
不同上升沿时间意味着频谱宽度的不一样,更陡峭的上升沿意味着更宽的频谱,也就是高频分量越多,如此一对比,什么都一目了然。还扯别的做什么?

网友B:
我是到现在还没想通为何低频信号干扰更大,希望能有个高人给我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到现在还没想通为何低频信号干扰更大,希望能有个高人给我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

我也不明白。。

网友A:
各位不要再往频率上引了,原文就没提频率而是大功率环境的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位不要再往频率上引了,原文就没提频率而是大功率环境的描述。

或许吧,但是频率上也是值得分析的

网友D:
理论上面有几位说了,举个pcb布线实际例子,假设pcb的地平面连续,信号线从信号源到负载是个180度的圆弧,那么对高频信号,信号回路的形状是个圆弧(面积基本为0),对于低频信号,信号回路的形状是半圆,这是因为信号要以最小的阻抗通路回流。回路越大,越容易接收空间辐射信号,也容易形成公共地线干扰。
高频线路板布线一般大面积铺地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明显会形成许多地线环路,但是信号回路小,重合的机会不多。
低频布线,地线环路和信号回路重合的可能性很大,地线环路会感应到磁场,产生干扰电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工频磁场的干扰,这个减小信源号阻抗也不会起作用。
同一个物理现象,可以有许多表现形式,就对应许多种说法,本质是一样的。楼主的结论和举得例子好像不一致,例子好像和频率无关,只是地线变粗了,地线阻抗变小了,大功率器件干扰电平变低了。

网友E:
信号完整性分析好难的课题

网友F(2013-12-05):
那照这么说,低频信号还要不要铺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