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线圈,叫不出名字,内附图片。

楼主(2013-10-09):
可以感应导电材料,又不是磁铁,又有线圈,叫什么名?

网友A:
不知道啊。

网友B:
是不是微型电流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微型电流互感器?

不是

网友C:
砸开一个看看……

我当年给别人修电脑,万用表测出是电源坏了,拆开一看,一个黑色塑料块两头传过一根导线,很沉,很大,不像共轭电感,难道是超大型磁珠专门滤除高频干扰?最后判断就是一个模拟滤波器外观的水泥块,成本低,有手感,外表拉风……

楼主:
这张清晰点,还是不知道叫什么元件,请赐名。。。

网友D:
软磁铁氧体磁盒电感线圈

网友E:
通常这种叫罐形磁芯。
楼主至少应该万用表量量是多少个绕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砸开一个看看……

我当年给别人修电脑,万用表测出是电源坏了,拆开一看,一个黑色塑料块两头传过一根导线 ...

这好搞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常这种叫罐形磁芯。
楼主至少应该万用表量量是多少个绕组。

买不到,请问哪里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磁铁氧体磁盒电感线圈

在哪有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