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关于自举电容选取

楼主(2013-10-09):
小弟最近用IR2130搭无刷电机驱动,PWM周期为40uS,(频率25KHz)。二极管用的是1N4148,自举电容0.01uF,0.1uF,0.47uF,1uF都试过,发现只有当PWM占空比为40% 到80% 时电机才转,其他占空比不转。想请教就是:
1.频率为25KHz,电容值选多大?(自己算的是大于0.1uF,但是没找到比较合适的值)
2.用1N4148是否合适?速度能否跟上?
3.自举方式能否让电机在PWM占空比从5%到95%都能转动?
谢谢各位啦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4148是不行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4148是不行滴~~~

请教大神原因?有什么推荐的二极管吗?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大神原因?有什么推荐的二极管吗?不胜感激

24V选SS14,

网友B:
无图无真象!…

网友C(2023-04-03):
我想知道自举电容的耐压值选择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