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移动电源AD采集的问题,MCU是合泰

楼主(2013-10-09):
   利用AD采集电芯电压,分4颗LED显示,但是在电压的临界点LED会闪烁几下,也就是有抖动,AD采集做了多次采集去最大最小,求平均,还是规避不掉抖动,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方法,或者给举个例子,这里拜谢了

网友A:
试试加大平均的时间窗口

网友B:
可以把设定值与检测值隔一几个数,比如说你设定检测到0.5V就是满电,但实际上检测到0.6V才满电的

网友C:
加长两次刷新显示的间隔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