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单节锂电稳压到3.3V用什么IC

楼主(2013-10-10):
单节锂电电芯,输入电压范围3.0~4.2,输出电压3.3V 电流200mA,请问各位大侠用什么IC

楼主:
升压的方案有BL8530、AIC 等很多,但是输入电压大于3V3时,输出上漂

网友A:
我有合适的IC,升降压,QQ:1787910792

网友B(2014-03-11):
有两款比较适合你,我也在用!LTC3536 不过这个比较贵。TPS63001 这个也可以!都是可以升压和降压的

网友C:
到ti网站里面,很多

网友D:
线性的用HT7333 开关的用PAM2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