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二极管选型

楼主(2013-10-10):
我想找一个正向电压低(最好小于0.7V),额定电流高(大于等于10A)的整流二极管。找了很多资料没有找到,求哪位用过的给推荐一下型号,或者是二极管品牌。

网友A:
去Onsemi找,但是10A的整流,可能要考虑集成硅整流桥,小于0.7V要考虑肖特基,但是肖特基的耐压一般没有硅管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