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看程序占用flash空间

楼主(2013-10-10):
用的是iar,打算用内部flash做存储,但是不知道怎么看程序占用flash的多少,是看代码大小,之后自己算么?

网友A:
有一个文件叫做memory m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文件叫做memory map

就是用程序的起始地址加上占用空间就能得出占用flash到那里的吧,还有个问题请教,我知道能修改代码运行的起始地址,那可以修改代码在flash中存储的其实地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文件叫做memory map

我试了一下,发现好像不对,我想精确点知道flash被占用到什么地方了,map中只能看到代码的大小啊

网友A:
买个函数被链接到了flash中的哪个位置,memory map中都有信息的。

通过设置链接文件,可以把某些代码放在flash中的指定地址。

网友B:
好好学习   香主   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函数被链接到了flash中的哪个位置,memory map中都有信息的。

通过设置链接文件,可以把某些代码放在f ...

嗯,我改icf文件了,指定了程序写入的范围,多谢香主

网友C:
这个方法以前没有用过   学习使用一下   今晚尝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C:
楼主   先谢谢你了  谢谢了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