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显示驱动移植问题

楼主(2013-10-10):
emwin的移植搞了2天好头大,最开始使用官方的lcd驱动,不过少文件,也不知道怎么改,最后还是用了自己写的
然后下面是问题
我在GUIDRV_template里
_SetPixelIndex加了写点函数 _GetPixelIndex加了读点函数
然后LCD_X_DisplayDriver里加了初始化,初始化是有了.....现在gui项目不能显示了,还是初始化之后的状态
我是用builder建立了一个CreateWindow函数,main里调用这个函数后,while循环GUI_Exec. 按照我ucgui的使用的话,应该是能显示出来的...可是现在就是没有

另外我是把lcd初始化函数放在LCD_X_DisplayDriver里,lcd gpio配置放在其他位置,在main里面调用了一下,这应该不会产生问题吧

网友:
int LCD_X_DisplayDriver(unsigned LayerIndex, unsigned Cmd, void * pData)
这个里面只需要处理LCD_X_INITCONTROLLER:初始化即可
GUIConf.h这个文件中将所有组件全部关闭 方便移植
LCDConf.c 在这个文件中包含你的LCD底层驱动的头文件
// 设置屏幕显示的底层API
  //
  PortAPI.pfWrite16_A0  =LCD_WR_REG;// _LcdSetReg;        //设置LCD寄存器函数
  PortAPI.pfWrite16_A1  =LCD_WR_Data;// _LcdWriteData; //LCD写数据函数
  PortAPI.pfWriteM16_A1 = _LcdWriteDataMultiple;//LCD写多个数据数据函数
  PortAPI.pfReadM16_A1  = _LcdReadDataMultiple;//        LCD读多个数据数据函数

设置完之后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我最近移植了下 没什么问题。楼主可以试试

http://ucgui.taobao.com  如果不够清晰 我可以帮录制移植的教程。

网友A(2014-03-14):
jimmjimm,弄好了么!?
我移植之后发现问题多多,首先:用的是版本5.12的库,弄完之后,发现好多功能没能实现啊,比如GUI_Clear使用一次之后,其他的2d图形函数等都没用了,就是想画条线都画不出来了,想要显示字符串也不能显示,其次存储设备也不能用,总之问题多多,能不能指点下

网友B:
610095871 你好,我按你说的进行修改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LCD_X_DisplayDriver(unsigned LayerIndex, unsigned Cmd, void * pData)中已换成自己的LCD初始化,
更改了LCD_X_Config(void)函数中的
PortAPI.pfWrite16_A0  = LCD_WR_REG;
  PortAPI.pfWrite16_A1  = LCD_WR_DATA;
  PortAPI.pfWriteM16_A1 = LCD_WR_M_DATA;
  PortAPI.pfReadM16_A1  = LCD_RD_M_DATA;
的这四句指向自己写的LCD驱动,

现在问题是可以初始化LCD屏,但没有画面显示。
是不是那里还要修改?

pDevice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DISPLAY_DRIVER, COLOR_CONVERSION, 0, 0);

GUIDRV_FlexColor_SetFunc(pDevice, &PortAPI, GUIDRV_FLEXCOLOR_F66708, GUIDRV_FLEXCOLOR_M16C0B16);//配置总线宽度、缓存用量和硬件程序。
以上这两句话有什么作用?要不要修改?我用的屏是3.0寸屏(ILI9326  240X400)的
请帮个忙。

网友C(2014-07-27):
引用 网友A:
jimmjimm,弄好了么!?
我移植之后发现问题多多,首先:用的是版本5.12的库,弄完之后,发现好多功能没能 ...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得r1509的2.8寸的屏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D:
同问,我的液晶屏也不是官方支持的那种驱动,现在出现字符串镜像,能显示,还有个函数不明白,这个怎么移植GUIDRV_FlexColor_SetFunc,怎么跟颜色对应。。。

网友E(2015-04-22):
引用 网友D:
同问,我的液晶屏也不是官方支持的那种驱动,现在出现字符串镜像,能显示,还有个函数不明白,这个怎么移植 ...

你好,我也在移植官方不支持的,请问修改的那个地方???我的还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