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在焊接金线的时候就掉了 什么原因

楼主(2013-10-10):
昨天一朋友咨询晶片在焊接的时候掉晶片,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led心片和支架点过银胶了  然后150. 60分钟高温固化之后 芯片在焊接金线的时候就掉了  什么原因,是同一款银胶,在其他客户那里使用都没有问题,在这边一焊线就掉晶片。
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银胶很容易变性的,使用过程有没有问题?支架和芯片有没有污染?打线的力度怎样?工厂温湿度怎样?

楼主:
最终他们工程师说找到原因了,说是客户那边换了支架。我有问那边的工程师,说换支架跟打线掉晶片有什么关系?最后的时候他们接受我我的看法: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