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xilinx的小白问题

楼主(2013-10-10):
以前只用过altera的FPGA(低端应用),对xilinx一无所知。最近项目里需要做一个2Gbit/s的高速光纤通讯口,暂时想用V6或V7来做(对方设备商推荐,不知道spartan系列能否实现类似功能?),但是因为对xilinx的产品完全没有接触过,也没有高速电路的设计经验,现在有几个小白问题想请教大家。
1、GTX是一部分硬件还是IP核?使用V6上的GTX需要购买IP核吗?因为之前altera芯片都是低端应用,基本没用过IP核,不知道xilinx的IP核是如何购买的(还是说可以免费使用?)
2、和spartan系列相比,V6不可替代的优势是什么?
3、GTX如何实现Aurora协议?具体时序需要编程人员来实现吗?还是类似DSP,只需要按照时序给相应寄存器赋值就行了?

求高手们扫盲!谢谢!

网友A:
1.GTX是硬核,不需要购买
2.V6容量大,serdes的速率高
3.spartan6的serdes能达到3.125Gbps,可以跑aurora协议

网友B:
叫猴哥来给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TX是硬核,不需要购买
2.V6容量大,serdes的速率高
3.spartan6的serdes能达到3.125Gbps,可以跑aurora协 ...

多谢多谢!!很重要的信息,这些我查资料可能要查很久还一知半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猴哥来给你解答

嗯,如果能等到内容更加丰富的扫盲贴就更好啦

网友C:
1,GTX是硬核,版图级的,无需另行付费购买。
2,V6的容量,资源都比S6要多了很多,最高能运行的频率也不一样,结构也略有不同,s6属中低端芯片,V6则是高端芯片
3,GTX的使用有datasheet说明的可以参看,实现是能过操作IP核与用户逻辑接口部分时序来控制的,不同与dsp那样操作寄存器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1,GTX是硬核,版图级的,无需另行付费购买。
2,V6的容量,资源都比S6要多了很多,最高能运行的频率也不一 ...

很详细,多谢!还有几个问题也请教一下!
1、高速串口相对于其他部分的程序来说,频率相差很大,接收部分应该需要一个缓存吧(FIFO)?如果我高速串口需要交互的数据量特别大,是不是就要把缓存设置很大?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法?
2、我只是负责软件设计,但是硬件设计部分也想了解一下,这个高速时钟如何获得?是不是单独需要一个高精度的晶振(然后再倍频)?和主体程序部分的低速时钟如何同步(是我程序里考虑同步,还是在硬件上做处理)?

网友C:
1,关注IP和用户逻辑接口处时序
2,FPGA需要独立时钟源,可以在FPGA内部倍频
3,高速串行本身包含时钟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