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为什么我用单片机下载程序时,给单片机上电后,电脑自动关机重启?

楼主(2013-10-10):
(无正文)

网友A:
重装系统试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试试 :)

不至于要重装电脑系统吧

网友B:
换个单片机或者换一个下载软件,看一下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C:
基本都是USB转串口的驱动的问题。

你把最高波特率和最低波特率都调成相等看看,比如9600,不切换波特率(有的USB转串口,频繁设置波特率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单片机或者换一个下载软件,看一下是哪出了问题。

嗯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都是USB转串口的驱动的问题。

你把最高波特率和最低波特率都调成相等看看,比如9600,不切换波特率( ...

嗯 好的 试试看 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 好的 试试看 谢了

用的什么单片机?什么下载线?有没有用USB供电?一般都是短路了USB供电电源或者外部电源串入了USB,造成主板电源保护或者故障,导致重启。

网友E:
也有可能是USB转串口线的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