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代码分析

楼主(2013-10-10):
有这样一段代码,不知道要实现什么功能,烦请详解
        module test(
        input     gls_clk,encoder,
        output reg   clr_counter
        );
        reg q3,q4;
        always@(posedge gls_clk ) begin
                clr_counter <=q3 & !q4;
                q4<=q3;
                q3<=encoder;
        end
        endmodule
        谢谢!

网友A:
输出一个 encoder 的上升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一个 encoder 的上升沿

非常谢谢你的回答,那请问这个呢?
                        R_addr_reg1 <= R_addr_reg0;
                        R_addr <= R_addr_reg1;
为什么不直接把R_addr_reg0赋值给R_addr,谢谢

网友B:
上面这段代码应该是实现 把R_addr_reg0  延时2个时钟后赋给R_addr,直接赋值的话,只延时1个时钟

网友C:
也可能是为了避免亚稳态。

网友D:
R_addr_reg0,R_addr_reg1, R_addr  这是一个信号的三个时钟的值,T0 T1 T2,不知道你的整体程序是什么,但是做数据分析,傅里叶等计算时,这都是很正常的。

网友E:
直接赋值和这样的赋值对应的电路图是不一样的,reg类型属于寄存器类型,如果直接赋值就表示没有中间过程的寄存器存储R_addr_reg1

网友F:
边沿检测吧?

网友G:
感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H:
上升沿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