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人使用过TM1616驱动LED么,它和单品机是用什么通信

楼主(2013-10-10):
是用SPI 么? 用I²C可以么? 具体的接线式怎么样的 我用的事mini51系列

网友A:
我用过类似的TM16xx片子,与STM32连,用GPIO实现的。可以使用SPI接口连的,但是STB可能还是要用GPIO来做。

网友A:
硬件连接
SPICLK   --->  CLK
MOSI     --->  DIN
SPISS    --->  STB
软件上,Automatic Slave Selection功能不能使用,需要软件操作SPISS引脚。

网友A:
ASS((SPI_SSR[3]) = 0;
通过写 SSR((SPI_SSR[0])实现对SPISS管脚电平的控制。

网友B:
只要驱动过一次此类芯片,你就知道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