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氖泡的一些疑问,求大神解惑

楼主(2013-10-10):
热水器上的漏电指示灯,一个氖泡加个150K的电阻,一头接到火线上,一头悬空,氖泡灯能发出很微弱的光,这个原理是什么,氖泡亮时测试灯两端的电压为0.4V,氖泡的启辉电压不是60V左右吗,这个0.4V又是什么电压

网友A:
你的“悬空”是视觉加主观判断——有空气还有距离
“0.4V时,那是绝对不可能发亮,打死也不信,你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悬空”是视觉加主观判断——有空气还有距离
“0.4V时,那是绝对不可能发亮,打死也不信,你信? ...

是亮了后测试是0.4V,不是加了0,4V电压才亮

亮了后,那个“后”是怎么个“后”法呢?过后再测还有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悬空”是视觉加主观判断——有空气还有距离
“0.4V时,那是绝对不可能发亮,打死也不信,你信? ...

我就想知道它亮的原理,请不要在这挑字眼,不懂不信请别回答,谢谢

楼主学习的机会,就是这样丢掉的。所谓“有眼无珠”,大抵如此。
建议楼主改做它行,会更有出息

网友B:
感应电流。你测时就不亮了。电流从你的表走了。

网友C:
零点四伏是因为万用表的内阻很小,原先很高的电压,万用表上去就下降得一塌糊涂

网友D(2013-11-20):
引用 网友C:
零点四伏是因为万用表的内阻很小,原先很高的电压,万用表上去就下降得一塌糊涂 ...

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