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9快捷键

楼主(2013-10-10):
我想将AD9中的快捷键P/T设成单键F,不知道P/T使用的是哪个功能,请问各位这该怎么设置?我知道快捷键是怎么设置的,但不知道用的是哪个功能,Interavtive Routing 和Differential Pair Routing的功能都试过了,均不能完全达到P/T功能,只能实现里面的一部分,请问是哪个功能?

网友A:
不知道!帮你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帮你顶起

呵呵;P

网友B:
PT应该就是这个呀,什么功能没有?你举例说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应该就是这个呀,什么功能没有?你举例说说看。

在画两根不同线的时候有时能产生交叉,不能实现avoid obstacles功能,我们公司联网的电脑不能安装DXP,所以不能截图给你看了,你可以仔细看看啊。

网友B:
试了下,会不会你分配成PL了。PL=PLACE LINE。另外也确认一下网络的定义,如果是同种网络,是可以交叉的。

如果是像我图上一样,分配的是PT(Interactive Rounting),不会出现你说那种情况。我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下,会不会你分配成PL了。PL=PLACE LINE。另外也确认一下网络的定义,如果是同种网络,是可以交叉的。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