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外扩IO口的问题

楼主(2013-10-10):
想请教下,CPLD中的IO口地址如何定义的

网友A:
首先确定你的cpld外扩到了那些地址上了
之后对这些地址操作就是对CPLD的操作
接下来就是cpld的代码怎么分配了
如果某一地址是对数码管的   这个地址
对应的数据就去控制数码管了

网友B:
片内FLASH中指定一批地址,进行数据线与地址线的给定就OK了,具体的还是要看CPLD中的地址定义,这个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