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触摸屏是哪家的?想驱一下。

楼主(2013-10-10):
(无正文)

楼主:
BLS043-14H

网友A:
从哪里搞到这个屏的?从哪里拆的?光有个后面编号,很难查的

楼主:
年初买完就搁置了.
先按照通常的管脚定义试试吧,实在不行再买一块吧

网友B:
你看看你在哪里买的,翻阅旺旺购买记录就知道了。然后问卖家拿屏的资料,甚至例程都有

网友C:
屏的资料最好还是找厂家或者卖家要,不常见的屏很难找到资料的

网友D:
4.3寸哪家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