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升5V芯片

楼主(2013-10-10):
需要一款锂电池(3.3-4.2V)升压到5V左右的芯片
电流:低于80mA
希望外围电路越简单越好
价格便宜,比较好买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8505

谢谢啊。
粗看了一下。应该满足要求,就是不知道买的着不,不成,网购……

网友B:
用电荷泵升压DC-DC成本最低,比如SGM3110,外围就几个陶瓷贴片电容即可:

网友C:
其实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楼主应用中队噪声要求高不高,因为升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开关,一种是电荷泵,前者开关噪声不小,电流大,效率高,后者效率中等,电流不大,电路简单。比如MAX751. 电路和电流忘记了,你看芯片手册吧。至于开关的,常用的就有MC34063咯,它的优点是价格低,不到1块钱就能买到;电路简单;易于购买。
给你个从参考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电荷泵升压DC-DC成本最低,比如SGM3110,外围就几个陶瓷贴片电容即可:

电荷泵的最大能做到多大输出电流?

网友B:
SGM3110能做到100mA恒流输出,峰值250mA,效率80%左右,早期很多国产中低端手机的闪光灯驱动就是用这颗芯片来做。
SGMC的SGM3200做到了500mA恒流,75%左右的效率。

网友E:
这里有个效率优先还是成本优先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荷泵升压DC-DC成本最低,比如SGM3110,外围就几个陶瓷贴片电容即可:

谢谢。感觉外围元件还不错~
得各种器件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楼主应用中队噪声要求高不高,因为升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开关,一种是电荷泵,前者 ...

谢谢。
应该是要电路简单,效率低的。
电荷泵应该是不错。
我去看看芯片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楼主应用中队噪声要求高不高,因为升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开关,一种是电荷泵,前者 ...

我简单看了看max751。
只是后来不小心看了看价格。
好吧,美信的东西是不错,就是价格~
不需要非常好的性能,还是暂时不考虑max了

网友F:
很多国产兼容料。

实际上楼主的问题描述的还不够全面
1,成本控制在多少;
2,有无效率要求,静态电流要多少,最大峰值电流是多少;
3,是否需要关断;
而且电流也要看

网友G:
电流确实不大,电荷泵可以满足需求。
XC9802之类的。

网友H:
这种类型的芯片有很多的  楼主  这个没有难度   比较好搞的

网友I(2014-09-18):
引用 网友C:
其实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楼主应用中队噪声要求高不高,因为升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开关,一种是电荷泵,前者 ...

这个图试了下,发现电子负载带载10MA以上电压会跌下来,1mh的我用色环电感代替的。
一直在找mc34063,2v升压到5V的电路,发现都不行。我参数和图一样,哪里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