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请教手机信号的问题,打接电话、收发信息及待机的状态

楼主(2013-10-10):
(无正文)

楼主:
@maychang , @NE5532 , @chunyang
@NE5532 ,  @airwill , @PowerAnts
谢谢啊~

网友A:
双工通讯, 无论拨出或接入, 都是一边接收一边发射的, 待机时也需要定期与基站握手, 会不时地发射信号, 省电模式下动作会慢些, 甚至连接收机也处于间隙工作状态,

网友B:
同上,即使你不说话,接听电话时你的话筒也处于打开状态,电话是双向的。另外手机在待机状态下每几分钟就要进行位置登记,与基站进行交互,不然你换位置了基站怎么知道呢。

网友C:
呵呵,你找一本移动通信的书看看。
手机都做了n年了。
通话时,如果你不讲话,工作电流会减少很多,但是不会不发射,只是发射的间隔长了,时间短了。

网友D:
嗯~ o(* ̄▽ ̄*)o
学习了

网友E:
3、4、5楼都说过了,我不必再说什么了吧?
本来对此我也不很清楚。

网友F:
手机要不断搜网,肯定要很强的信号的

网友G:
接打电话和收发短信时,手机与基站间通信量比较大,辐射大。待机时手机之和基站间歇进行通信,辐射小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H:
手机只要不是飞行模式,来电或者去电时候辐射最大。其余时候也会与基站保持连接,不然怎么可以随时接收来电呢?

网友I:
既然是待机状态,有间隔的同基站通信
那来电的时候,基站只是知道手机的位置,而手机有可能刚好处于间隔通信期
那这个通信怎么建立呢?
所以,手机应该是时刻保持和基站的通信状态吧?
至少是时刻保持接收状态吧?

网友J:
移动通讯系统的工作模式:
终端(也就是手机之类的了)设备开机,登录移动网络,这个过程是瞬态功耗最大的时候,因为终端本身不知道距离基站有多远,信号传输条件如何,所以会以最大功率工作。然后如果没有移动业务发生,那么终端转入待机态。
待机时,终端和基站间定时通讯,基站以此定位终端并保持终端的在线,终端则以此获知当前位置的工作条件来确定自己的工作参数设置。
当业务(通话、短信、数据流量等)发生时,终端会根据当前的通讯环境以特定的工作参数与基站通讯,这个过程是动态且自动的。
业务结束后,终端再次进入待机状态。
终端执行关机操作时会自动通知网络,于是网络将该终端注销。
如果终端在待机或业务态无法与基站正常通讯,那么就会出现掉线等故障,如果一段时间内基站无法与终端通讯,网络会自动注销终端。
终端和基站的通讯全部是双向的,而且是全双工模式。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