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D配置成usb2.0 high speed下的数据通讯问题

楼主(2013-10-10):
有一款芯片是支持usb2.0 high speed的,已经成功配置成usb2.0 full speed的HID了。但是usb2.0 high speed没有配置成功。哪位熟悉里面的区别啊?

楼主:
板子的问题。少焊接了一个退藕电容。现在用USBVIEW看已经是高速的了。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我的中断IN/OUT传输通道都只能传8字节。而且上传的第一字节老是1,无论发送什么内容接收的都是1。2~8字节倒是对的。我的设置都是按照64字节设计的。最后应用要按照包大小1024字节设计。这才8字节。其实我试了一下,9字节都不行。
哪位实际搞过啊。我的是keil工程。

楼主:
用BUS HOUND查看,8字节数据是对的。不清楚为什么应用程序的不对。待查。
现在就只剩为什么不能传超过8字节的问题了。

楼主:
明白了。是report里面设置就好。

楼主:
HID上传速度现在能够做到1.6MB/S。应该还有提高空间。

网友A(2013-11-19):
楼主可以透露一下是什么主控不?

网友B(2017-01-22):
引用 楼主:
板子的问题。少焊接了一个退藕电容。现在用USBVIEW看已经是高速的了。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我的中断IN/OUT传 ...

多谢。我就是从你这个例子得到启发,解决了我的字节只能发送8字节的问题。

网友C(2017-05-05):
楼主你是怎样设置成high speed 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