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如何走折线

楼主(2013-10-10):
前提:
DSP输出两路PWM波形控制x轴,y轴的电机(其实是控制一个电机驱动模块,绣花机类似)
有一个正六边形

原本:
每一条线段都有加速、匀速、减速的过程,这样电机运行的比较平稳,但速度上会比较慢(比如有个正100边形,也就是可以当做走一个圆形)

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让电机在每条线段都经历加速、匀速、减速的过程,而是只有在线段方向(x或y轴)改变时,才去经历这个过程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切换线段时,x,y轴电机速度会有一个相对大的变化,导致电机会失步

请问,有什么好一点的思路或者成熟一点的算法吗?

网友A:
每一条线段都有加速、匀速、减速的过程

基本就是这样了,关键是判别具体采用什么速度,这取决于线长和折线角度。

网友B:
楼主是想转弯时不减速吗?
有点难,如果速度比较大,还得考虑惯性的影响

网友C:
我需要积分。不好意思

网友D:
x或y轴只有任意一个方向变,则都应该经历这个软启动过程,可以减少减速过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