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的疑问

楼主(2013-10-10):
小弟初学CAN,有些问题一直搞不懂,还请诸位帮忙解答:
#1,关于标识符和过滤器的问题。我的理解是发送时标识符就是目标地址。接受时,只有能和过滤器对上的报文才能引发中断,那么如果我希望这个CPU接受0x00110000和0x00001100 2个标识符的报文,那么过滤器怎么设置呢,如果是15个呢(STM32只有14个过滤器)?
#2,如果CPU一直在处理其它中断而没有响应CAN的中断,那么3个报文过后数据会丢失吗?

网友A:
只能接收 0x00110000和0x00001100 这2个标识符的报文,一个过滤器还设置不了,但是往往可以设置一个过滤器通过多个报文。具体地还请楼主仔细去看看过滤器的说明。

2,如果CPU一直在处理其它中断而没有响应CAN的中断,那么3个报文过后数据会丢失吗?  会的,可以看看数据手册关于接收溢出(overrun)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