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TFT背光不亮。

楼主(2013-10-10):
手上有块很老的TFT屏幕,把程序下进去后,屏幕不亮,但是仔细看(要侧着光看),在屏幕上可以看到程序里面的文字。
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你的屏背光电路没接对,或者有问题

网友B:
背光问题呗,大屏一般要梯压的。小的也要升压。

网友C(2013-11-24):
背光不亮,跟程序可能没关系,量下背光有电压没,或者是电压不对,要看你是几寸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