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步進電機控制問題

楼主(2013-10-10):
小弟是初次使用STM32 的MCU,希望有能力之士可以幫忙。

情況:
要用一塊STM32F103VET6 同時控制3個步進電機(要同步移動), 電機是二相,設定是分8細步,即1600步一圈.我就用了TIM2, TIM3, TIM4做PWM輸出, 當定時器中斷時就調整速度.
以下是定時器設定的功能
void TIM2_Configuration (uint32_t init_speed, FunctionalState state)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uint16_t CCR1_Val;
    uint16_t PrescalerValue = 333;
    uint32_t new_period = 2400;

    /* Compute the prescaler value */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 (SystemCoreClock / SystemCoreClock) - 1;

    /* calculate the new period time*/
    //new_period = ((SystemCoreClock / (init_speed * 1000)) - 1);   //init speed is 10k
    new_period = init_speed;

    /* set the default duty is 50%*/
    CCR1_Val = (new_period / 2);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new_period;    //init speed 1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rescalerValu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 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2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clean the IRQ flag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set the IRQ 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 TIM3 enable counter */
    if (state == ENABLE) {
        TIM_Cmd(TIM2, ENABLE);
    } else {
        TIM_Cmd(TIM2, DISABLE);
    }
}

當中斷產生時就進行速度調整,加或減速,以梯形圖的方法控制
TIM2->ARR = ((SystemCoreClock / tim2_freq) - 1);
TIM2->CCR1 = ((SystemCoreClock / tim2_freq) - 1) /2;

問題:
1. 由於沒有用編碼器,所以沒有回饋的步數,但當電機來回在軌道上行走數次就會明顯地失步(開始位置有1個位接近開關), 未能回到開始的位置. 有沒有其他人預到相同的問題?
是我的控制方法不好?
是我的軌道安裝不好?或是其他?

請教有能之士.

网友A:
首先最好确定下你得驱动脉冲数量对不对, 如果脉冲数量对, 电机运行时没有响应好, 可能就是转速太快或者电机的问题.
一般开环应用的话, 你最好结合你得应用需求增加位置开关, 以防止累积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