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低电压单电源供电运放求推荐

楼主(2013-10-10):
本人之前做了个9V电压供电的比较器电路,用的是LM324N运放,现在想将电路的供电电压改为3V左右,望各位大侠帮忙推荐几款合适的低电压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型号供改进使用,谢谢!

网友A:
四通道的低压轨到轨运放;SGM324、SGM8524、SGM8544,如果对功耗要求高还可以用SGM8044,每通道耗电不到1uA

网友A:
如果是单路比较器,也可以用专门的比较器,比如SGM87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单路比较器,也可以用专门的比较器,比如SGM8707

我得至少用双路的,SGM8707条件很符合,缺点就是单路啊。。。

网友B:
SGM是圣邦微的吧。

网友A:
也有双路的SGM8705

楼主:
preteus里面怎么没有SGM系列的运放啊,这让我如何仿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双路的SGM8705

preteus里面怎么没有SGM系列的运放啊,这让我如何仿真啊

楼主:
SGM的我们没有用过,是不是TI的相对稳定一些啊,TI公司的有没有合适的,还有这种低电压的运放价钱怎么样,很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双路的SGM8705

OPA2333怎么样,我查了查参数,觉得还可以,不过价格稍微偏高一些

网友A:
SGMC还只是家小公司,这些大牌的仿真系统里肯定是不屑于内置SPICE模型的,不过性能和一致性可压根不逊于国外一流品牌的,福禄克、优利德、三江电子、海康、大华、无锡晶汇这些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都在用,可见其品质,值得多搜下资料了解看看,或者申请些样品测试看看。
OPA2333,是双路高精度运放,批量价格估计在$0.7开外,如果你能接受不超过$0.5的价格,完全可以试试SGM8582

网友A:
补充下,仿真时可选一个参数接近的TI或者ADI的型号,实际搭电路测试就可以分别索免费样品,对比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GMC还只是家小公司,这些大牌的仿真系统里肯定是不屑于内置SPICE模型的,不过性能和一致性可压根不逊于国 ...

请问OPA2333跟SGM8705一样,也是是专用的比较器运放吗?谢谢!

网友A:
不是,OPA2333是高精度的运放,SGM8705是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OPA2333是高精度的运放,SGM8705是比较器

OPA2333可以用来作比较器吗?谢谢!

网友A:
运放可以当作比较器用,这些欧美体系的运放或者比较器,封装和管脚排列都是完全兼容的,尽管先做电路,弄来免费样品直接对比测试就OK了

网友C:
ADCMP606.就是贵了些。比较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