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超声探头受到脉冲作用后没有发射超声波

楼主(2013-10-10):
如题,我现在有一个单振元的探头,中心频率是10MHz,我给这个探头输入激发脉冲,是1KHz的重复脉冲,脉冲宽度为50ns,幅度约为80V,将探头接上后,没有测到探头有输出,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侠指教!

网友A:
测量接收没问题的话,可以降低调制频率试试。

网友B:
楼主怎么知道没有输出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接收没问题的话,可以降低调制频率试试。

降低频率也可以的?记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知道没有输出的呢??

用的是收发共用的探头,在回波经过的地方没有测到信号有任何变化,应该是没有输出,但是今天发现了一个原因,有可能是经过的一个开关一直导通,然后脉冲信号的低电平把回波信号拉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收发共用的探头,在回波经过的地方没有测到信号有任何变化,应该是没有输出,但是今天发现了一个原 ...

楼主能保证接收通路是对的?你需要第三方设备来确认,收和发至少调通一边,要不然是发不出还是收不到你也不知道啊。

网友C:
有可能发射功率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发射功率不够

还有可能接收就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保证接收通路是对的?你需要第三方设备来确认,收和发至少调通一边,要不然是发不出还是收不到你也 ...

嗯,可能问题在收发开关那里,没有经验,一顿瞎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可能问题在收发开关那里,没有经验,一顿瞎搞

在6楼已经告诉你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6楼已经告诉你方法了。

探头的激发脉冲的通路是没问题,现在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回波被接收通路上的低电平拉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探头的激发脉冲的通路是没问题,现在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回波被接收通路上的低电平拉低了 ...

你用啥方法看到发射通路没问题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声探头是电容性,如果是单辺驱动必須并联电感或电阻,相同于压电蜂鳴片的情形。 ...

那电感和电阻如何选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啥方法看到发射通路没问题了呢?

在接探头的地方测到激发脉冲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接探头的地方测到激发脉冲了

你要的是“探头发出超声波”,不是“产生激发脉冲”,虽然你的发送可能是对的,但是这种“你头疼,他吃药”的思路无助于你快速找到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的是“探头发出超声波”,不是“产生激发脉冲”,虽然你的发送可能是对的,但是这种“你头疼,他吃药 ...

我只是回答你的问题,告诉你发射通路是没问题的而已,什么“你头痛,他吃药”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回答你的问题,告诉你发射通路是没问题的而已,什么“你头痛,他吃药”一点用都没有 ...

你是“激励发射通道的信号”正确,不是“确认超声波已经发出去了”,所以你应该找一个其他的同频段超声波设备来发,让你的设备来收,看能不能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激励发射通道的信号”正确,不是“确认超声波已经发出去了”,所以你应该找一个其他的同频段超声波 ...

有道理,尝试一下,谢谢版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尝试一下,谢谢版主。。。

呵呵,从一开始就在提示你“你头疼他吃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