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与过零触发?

楼主(2013-10-10):
请问机械式的继电器想消除火花的话用过零触发管用么?
感觉机械继电器线圈到触点的延时就好几MS吧,就算过零的时候发出
控制信号,触点也不可能做到过零触发啊

网友A:
想消除的话,就不用他呗,换成干簧继电器。

网友B:
可以选用固态继电器,就不会产生火花了

好主意
引用 网友C:
| 显示全部楼层
固态成本高好多了,而且一般是控制单向的
引用 网友C: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有没有负载电流几时安培的干簧继电器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负载电流几时安培的干簧继电器么?

“几时”?是“几十”吧?
好像干簧继电器没有这么大电流容量。

可以考虑双向晶闸管与低功率容量触点并联构成“开关”,“开关”需要导通时晶闸管先通,触点后通,“开关”关断时触点先断,晶闸管后断。

网友E:
继电器也是可以用“过零触发”的,当然因为有“延时”,需要提前发控制信号——电压过零前若干时间(与继电器的吸合时间有关)发“吸合”信号,则正好在电压“过零”点附近“吸合”。电流过零前若干时间(与继电器的释放时间有关)发“释放”信号,则正好在电流“过零”点附近“释放”。只不过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吸合时间、释放时间)并不很稳定,会有少许的“随机性”, 并且电源的频率在微观上看也并非稳定不变,有少许的波动,所以实际的动作时间只是在“零点”附近,并非在真正的“零点”。但因为偏差不大,其触电火花还是大为改善。所以有一定的使用价值。

网友F:
继电器的过零触发离散性实在太大了,不同厂家、不同型号、不同批次甚至同厂、同型号、同批次的离散量都太大,这种方法做工程或少量的定制设备可以,做批量产品则非常麻烦,需要逐一调试才能保证性能,但即使如此,温度的变化以及时间长了误差还是会明显起来。

网友G:
有一个预测算法计算这个“时延”。不同的厂家、器件离散性是大,但单就同一器件在一定时间内则相对是个定值。

楼主:
maychang说的是复合继电器吧?

楼主:
同一个继电器同一时间内,是不是负载电流不同,动作时间也不同呢?

楼主:
请问李东发李师傅,预测算法是如何预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