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2如何设定时钟为20MHz ?

楼主(2013-10-10):
你好!

我使用的是CW 10.4 + PE
可是设定KE02的CPU时钟最高只能到16MHz.请问一下该如何设置才能产生20MHz的CPU时钟呢?

网友A:
我以使用外部10MHz的外部晶振为例,利用PE配置20MHz的CPU时钟(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推荐你通过以下链接去下载FRDM-KE02板子的资料,包括原理图,例程等
www.freescale.com/FRDM-KE02Z

网友B:
看上去不错,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