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工作不正常 求个位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13-10-10):
(无正文)

楼主:
加了变压器以后波形就不对了,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行变压器”次级是什么?不会悬空吧?

“没假负载时栅极波形”、“加了变压器以后波形就不对了”
“假”和“加”,“假负载”和“加负载”,意思截然不同,务必写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变压器”次级是什么?不会悬空吧?

“没假负载时栅极波形”、“加了变压器以后波形就不对了”

嗯 次级是悬空呢 现在只是初步试验一下 难道是没加负载的原因  “假”字没注意打错了

网友B:
最基本的错误...........变压器原边1、3脚缺吸收回路,断开瞬间原边储存的磁场突变激发出很强的感应电动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基本的错误...........变压器原边1、3脚缺吸收回路,断开瞬间原边储存的磁场突变激发出很强的感应电动势. ...

mos管两端加了RC吸收电路了,1、3脚好用在加吗? 现在主要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第二个尖峰,而且mos管关断是的源极波形也不对

网友C:
先把原边吸收回路加上,再副边加上小负载试试,,,

网友A:
5楼说得对,确实是最基本的错误——《电路基础》的错误。

网友B(点评):
张老师,电路实验、模电实验太重要了,大学要做,工作之后更要做,基本概念、基本电路不清楚不通透,实际工作中错误百出!

网友B(点评):
高频实验更加重要,是对电路认识的高一个层面,非线性的精彩!

网友D:
G极对地接一电阻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波形是闸极截断不确实,D1不如改用电容,闸源极并电阻.(注意Coss的因素)

在D1两端并联了一个104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D:
G极对地接一电阻可以解决。

接了一个20K的电阻 也没解决问题

网友D:
带感性负载时,PWM不是方波?

网友D:
行变压器对PWM有干扰。